一台绘图平板电脑修到怀疑人生

楼主(2018-01-23):
       早几天收到一个朋友的绘图平板电脑,品牌:CNITIQ,机器型号:DTH-W1310,已坏半年多了,厂家维修很贵需要几k,转到我这边了,客户自己通过DP接口测试外接显示正常,内屏无显示,接机裸板测试,电流跑到0.7几,测试各电感电压都已经出来了,测屏供电接口,无19v,无3.3V电压,主板板载i7 处理器,1个IO芯片,一个STDP9320-BB U1显示芯片,查资料发现支持2560*1600分辨率,测其芯片供电2.5v,1.2v都正常,测晶振一端有1.2V,一端0v,用示波器测试无波形,判断属于显示芯片损坏,客户自己买了2个芯片,与客户说是芯片损坏,需要更换,主板太薄了,怕变形,烤了半小时主板,在更换的芯片,更换好后,上电到0.6几就直接掉电,靠近显示芯片这边嗡嗡响下就掉电了,连续试了好几次,都是一样,怀疑芯片没有焊接好,重新加焊了,结果还是一样,看迅维里有师傅修到了这种机器,说是晶振三脚对应的电阻有问题,把三脚对应的电阻拆掉就没有掉电了,电流可以上到0.73左右,测试屏接口19v,3.3v都没有出来,晶振还是无波形,因为这种机器的晶振谐振电容另一端接的不是地,而是1.2v电压,觉得很奇怪,找其它板子拆了一个晶振,情况还是一样,一脚电压0.78v,一脚电压0.71v,按理说已经起振,结果还是一样没有波形,后又把谐振电容换了,还是一样,中间追加了一个10M的电阻,还是一样,到此整整工作了6-7个小时,客户一直在旁边看着,其中有2次起振了2下,一接上显示数据线,又开不了,反反复复测试了很久,后怀疑芯片有问题,找供应商买了一个,第二天换上后,跟前一个情况一样,决定很郁闷,检查了芯片周边的三极管,ic什么的都没有问题,电压也正常,如此更换了2个芯片,焊盘上绿漆也弄掉了很多,实在是没有办法,把原机芯片重新植珠,上焊台焊好后,通电电流跑到0.86了,以为OK了,测试屏接口还是一样无19v,3.3v电压,晶振2端也无电压,断电测试有一条数据线短路了,上焊台拆下了,换上客户买的另一个芯片,不管好坏与客户说,没有时间帮他处理,做好后,休息会,通电测试电流慢慢的跑到了0.81,测试数据线端口19v,3.3v电压已经出来了,很高兴啊,折磨了好几天,换了4个芯片,做了不少于10次BGA,终于搞定了,把之前换掉的晶振,谐振电容,三脚端电阻,全部归位,判断与这些没有关系,问题还是出在芯片本身或者我的水平还不够吧,至此通知客户,机器已经修好了,由于是朋友的,所以只收了几百。现附上ok的BIOS程序,供大家使用,如有不对的请各位师傅多多指教,谢谢。

DTH-W1310 25l1606芯片BIOS.rar

ok

DTH-W1310 25Q128FV bios.rar

ok

网友:
这技术够 牛X的呢   应该 收他1000

网友:
维修就是要不停的折腾,享受成功的喜悦。

网友:
外显能显示、内显不显示的时候,直接干显卡,要么加焊、重植,要么就是换.

网友:
享受成功的喜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