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thinkpad e560 触发不亮掉电

楼主(2018-01-24):
机型:联想 thinkpad e560
故障:触发不亮  1分钟掉电

经过仔细问询,说是在宿舍里 放桌子上 几天没有用 ,第一次开机 刚进系统就啪的一下黑掉了

再开 显示一下logo 有黑掉 再开就不亮了

仔细看了下 触摸板附近有已经干了水渍

估计是进水了  机主当时说没有进过水的

首先拆机检查把  去掉后壳盖板,拆ssd的时候(hdd换了ssd),有锈迹(在江苏用的),完全露出主板 明显的在触摸板下面有进水腐蚀

进水腐蚀的地方 难看  先拍照留念
另一面也腐蚀了,电容 电感部分很厉害,没拍照

已经清洗过了

清洗过后 腐蚀的地方不是很多 但是电阻 电容的一端已经彻底报废,
想找图纸点位,论坛没有,某宝也没有,郁闷一阵,耽误了半天,也不知道元件的具体参数。
大概补上腐蚀的电阻 电容   电感边上的电容不好找 干脆换个220uf的贴片,飞线连接断点,插电后小红灯闪3下。
触发3秒后logo显示,但是很快掉电,腐蚀的附近板子就很烫,刚好背面就是供电芯片。
腐蚀的部分ic代码是RF5B1 ,查了好久,才知道是syx198b 是3v供电 和sy8208b通用,参考其他图纸,跑线路
看来补的电阻电容不合适,输出才2.9v
芯片热,经验告诉我们是mos管激励不良 也就是booster自举不够,参考图纸是0.1uf 我补的大概只有22nf 明显不够
那个2次转换的5脚芯片的en脚电阻应该是4.7k 我补的是10k的
全部找合适的件更换,再次触发 ^_^   马上亮机 芯片也不热了

亮机图没有拍就取走了  连bios都没有时间备份

这次维修 给了我提示  进水的板子 换件一定要仔细换件 尽量找参数一致的 或者接近

syx198b还是满扛造的 不然手里的备件都没有  耽误时间

网友:
你这比我的新 手里一台e555上电0.5不走马 没思路

网友:
路过 学习!!以后遇见进液的机器  就按这思路来修了

网友:
手上刚接到一台一样的机子 待机0 不触发

网友:
新芯片确实不好找,资料也不是很好找,楼主经验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