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55vd 坑爹维修

楼主(2018-01-24):
华硕k55vd清coms可以开机显示,装上小电池,再开机电流0.4,刷bios问题依旧准备查看cpu供电,结果。。。。

网友A:
楼主想说USB 短路导致不开机么

网友B:
usb口子坏了  绕远路了...0......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想说USB 短路导致不开机么

是啊,短路造成电流0.4,上不去电流

网友:
引用 网友B:
usb口子坏了  绕远路了...0......

不仔细啊,仔细点机器都不用拆了

网友C:
USB 5V 对地短路导致的,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C:
USB 5V 对地短路导致的,谢谢楼主分享

是滴,之前遇到这种情况是卡LOGO,这次是不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