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求助g455隔离保护问题,灯一闪一闪

楼主(2018-01-24):
通电待机不稳定,灯一闪一闪,测试dc检查点了lm393 3脚3.7v 2脚3.3v 一脚应该是个高电平后面有个4.3v稳压管,正常应该1脚输出4点几伏,但是现在只用2.6v左右波动,393换了几个都不行,电路其它元件拆下来测试都是正常的,就是搞不动到底是哪里引起的
求助

网友:
后面有东西拉低吧 一个个拆呗

网友:
修好了,问题出现在acoff上面,acoff一直处于高电平,查了很多地方都找不出来,后来月饼老师让我强行拉低这个acoff,因为acoff是由ec发出的,我直接把那个脚撬起来就可以正常使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