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b150i ms-7995不触发

楼主(2018-01-24):
自己用的板子,V星b150i 主板型号ms-7995 因为这块板子体积小还有网卡插槽,ngff插槽所以就买了,买到的是二手板,被刷过bios动过南桥,由于对台式机主板不太懂查,只测到开机针有3.4v  开机针旁边的有个电压5v到2v来回跳动,由于动过南桥于是我就重置南桥,装上去之后开机正常点亮,放了一晚上不行了,现在又是开机针旁边的那个电压来回跳动,如果有同行修过这快板的求告知下什么问题,还有南桥也不知道什么型号

网友:
有没有去查一下开机各方面的条 件啊

网友:
加焊南桥能亮,放一会儿就不行了,换南桥貌似型号也不知道,这个新机器图纸也没有吧

网友:
这种情况还没遇见过 期待楼主的解决方法

网友:
这种情况还没遇见过 期待楼主的解决方法 ............

网友:
难道就没有一个修过这种故障码?

网友(2018-03-01):
这么新的机器没修到过,感觉应该还是桥虚焊

网友:
10的板还没修到过,期待楼主修好把经验分享出来。

网友:
一看就知道是南桥的问题!!!!1!!!

网友:
希望楼主修好后分享经验

网友:
个人见解,重新置换南桥可以点亮,放一晚上不触发了,是不是做南桥BGA有假焊或者虚焊的问题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正在学习中学习一下

网友:
找一下开机时序啊。老是这样问同行通病。还有开机条件有没有先去查一下啊。

网友:
这种主板还没修到过

网友:
谢谢楼住的分享。学习了!!!!!!!!!!!!

网友:
佩服楼主的手工,说重植就植。厉害

网友:
测一下RTC,或者换个晶振  试试水

网友:
这么新的主板都有坏的吗?

网友:
把桥重新植株看下吧,加焊下桥,感觉应该还是跟桥有关系的。

网友:
已经放弃主板维修.                                                                                         .

网友:
这种板子还没过保吧。桥虚焊的问题不太可能,查下能查的开机条件

网友:
楼主这都行     佩服佩服    不过V星的板子 rtc电路 的 贴片电容也比较容易出问题

网友:
不会是哪里串线了吧  或者拉低了电压

网友:
  分        析的很好  学习了  谢谢分享

网友(2018-04-01):
谢谢楼主很详细就是不怎么懂图分享一下

网友:
看起来还是要查查桥的待机条件是否满足

网友:
测VCCRTC,RTCRST#,SRTCRST#,32.768,VCCDSW3_3,RSMRST#,是否都正常

网友:
这种主板还没修到过       这种主板还没修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