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生产的时候操作系统是怎样安装进电脑的?

楼主(2018-01-24):
感觉不会像一般装系统那样简单,但具体又是怎样的呢?

网友:
操作系统有一个东西叫oobe,属于系统初始化部署的时候用的。

安装操作系统采用原版安装方法通常会重新启动2次。

第1次要求重启的时候关机,不要重启(哪怕你们用NT6),得到的就是原版操作系统的解压文件。
此时可以通过加载脚本(oobe配置信息)来在第二次启动的时候安装程序,这是比较快捷的方法。

然后第二次重启之后,到输入用户名和密码时,按键盘ctrl+alt+F3进入系统oobe模式(系统审核模式?我记得应该叫oobe配置模式)

此时可以按照正常系统一样瞎整瞎鼓捣,但是不做那些只对用户有效的操作(比如装个百度云)

整好之后,用sysprep(运行-sysprep)关机,此时操作就是重新运行第一次启动电脑的时候那些欢迎界面以及禁用你之前进去的用户(这样电脑就没用户,而且这就是所谓的对用户操作无效的原因)

然后此时关机,你获得的就是装好东西的系统,俗称OEM版镜像。

我以前做这东西比较多,因为OEM版镜像可以安装好Office2010这些,而且又能让官方镜像安装器安装,所以偷懒……偷出来的SAD

网友:
一般都是用硬盘克隆之类的那种原理的东西一对多的克隆到准备装进笔记本的硬盘里面

网友:
直接把解包前的系统复制到各个硬盘里,再把硬盘装进电脑

网友:
泥萌的答案都不准确,电脑厂商预装系统应该是这样的
1、(这部分可能有自动化脚本自动完成)在该款电脑上安装微软提供的系统,安装完毕后导入微软给厂家的密钥(或其他激活方式),安装自己开发的和友商提供的驱动,安装客户关怀软件和其他垃圾软件,使用sysprep封装,把硬盘取下来放其他电脑上用dism什么的工具生成install.wim然后制作成光盘镜像ISO文件备用
2.(这部分由机器完成)把这块盘做母盘用硬盘克隆设备克隆大批预装操作系统的盘,再送至组装车间

网友:
1. 先要制作母盘。进入widows系统定制模式,用一台样机把系统和驱动全部装好,然后定制的地方弄好。
2. 然后把母盘带到工厂用烤盘机,大批量的拷贝到新硬盘。通常有专门的操作间,整排整排架子都摆满硬盘。
3. 把新硬盘组装进笔记本电脑。
4. 有些电脑的系统是送的,买来就已经激活好了,重装相同的系统还是会激活。是因为已经把激活码放置到计算机BIOS ROM里面。

网友:
只安装选择安装后不重启而已,当你第一次打开的时候会让你进行初次部署

网友:
利益相关:某OEM员工

这个流程在ODM那边会按照产品线和OEM要求而有区别。
ODM自己做的话基本就是做好一个image以后GHOST。
让OEM拿自己的流程来跑的话,据我所知隔壁某厂也用的GHOST,会准备好多个不同image。我厂是一个标准wim再装驱动和软件,通用性比较高。

网友:
不知道厂家怎么做,反正我们做大单的时候都是硬盘对拷。

网友:
OEM厂商可以对系统进行重新定制封装,具体参考国内“xx电脑城装机版”。
然后用各种工具比如pe,把定制好的系统部署到新的硬盘里。
其实“原装”系统只部署了一半,剩下的部分等用户开机了才继续

网友:
正常安装Windows,第二次重启之后让你输入联网输入用户名的界面,按Ctrl+Shift+F3,Windows会进入一个叫审核模式的运行状态。这时候你可以正常安装驱动软件等等。OEM厂商就会在这个地方对系统进行各种定制。
做完定制之后,在弹出来的Sysprep工具中,选择清除设备信息(记录主板网卡序列号等),进入OOBE(Out-of-box Experience,就是买OEM机第一次开机会让你同意用户协议之类的屏幕),关机。
这时候如果要准备系统恢复盘/分区,就用dism捕获系统分区,之后这个分区镜像就可以作为"母盘"用Ghost之类的工具复制到同样配置的机器上。再次开机的时候就会进入同意用户协议的OOBE界面了。

https://technet.microsoft.com/zh-cn/library/dd799305(v=ws.10).asp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