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电源挂了!

楼主(2018-01-24):
坏掉的电容是200v 680的   我并联了2个200v 330的(手上没有680的)   安装上去了   可以正常开机了    容量差20长时间使用可以吗?

网友:
一般小功耗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小功耗没有问题

我的黑群辉主机用的   超低功耗额!

网友:
相差还不到3%,多虑了

搜索消耗金币|用户区发帖获得

首页论坛导读专辑资讯手机视频商城月刊加盟认证培训网校联系
专题 主板 笔记本 手机 专栏 热搜 技巧 软件 硬件 网络 外设 数码 工具 发现 观点 口碑 趋势 访谈 签到 充值 兑换 好友 提现 收藏

迅维网»论坛›普通会员区›电源维修›我的电源挂了!

打印 上一主题 下一主题 我的电源挂了!
张玉迎

主题
帖子

会员等级:高级技术员
电脑爱好者
发消息
跳转到指定楼层 1#

网友:
坏掉的电容是200v 680的   我并联了2个200v 330的(手上没有680的)   安装上去了   可以正常开机了    容量差20长时间使用可以吗?

#在这里快速回复#
post_newreply
支持!支持!

反对!反对!

评分评分

分享淘帖
收藏收藏
分享分享
海纳百川 有容乃大 壁立千仞 无欲则刚

点评回复 使用道具 举报
六哥飞

主题
帖子
会员等级:见习维客
发消息

网友:
一般小功耗没有问题

张玉迎
点评回复 支持 反对 评分 举报

网友:
那个容量没有什么影响!!!!!!!!!

网友B:
像这种整流滤波的电容,有点误差应该问题不大,不像其他情况对参数要求比较大。不过这个还是稍微大点更好。

网友:
新人求解!怎么测他的好坏 。。。。。。。。

网友:
引用 网友B:
像这种整流滤波的电容,有点误差应该问题不大,不像其他情况对参数要求比较大。不过这个还是稍微大点更好。

谢谢6666666666666666

网友B:
你这个电源要是想长期稳定应用的,话还是在合适的时机给它配上相同的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电源要是想长期稳定应用的,话还是在合适的时机给它配上相同的电容。

谢谢了,暂时先那么用了,每天就开机3小时左右!坏了在换一样容量的!

网友:
可以的 只要能安装进去就可以就可以

网友:
  没得问题   电源滤波电容 一般 不要差太多就OK 了

网友:
为了稳定点还是原参数好点,不过电子更新快,能用就行。

网友:
可以使用,误差不大,只要能够装进去,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