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S反复跳不装SIM卡故障 维修方法

楼主(2018-01-24):
  1、不装SIM卡,反复跳出运营商。正常机器不装SIM卡只会跳出一次,如果反复跳出未安装SIM卡是不正常的。

  2、装卡大多数可以读卡,有的机器还会有信号打接正常,但2G、3G信号强,4G 很弱。若无信号的时候,屏幕左上角信号条的位置会反复跳运营商则不正常。

搞定方式:

  检查发现:U5411_RF 控制管有问题,就会出现上述的现象,大多数为入水机,供电断线引起的。

  若U5411_RF 6#、U5411_RF 3#无电压,就用飞线搞定。

  两组供电:U5411_RF 6# 3V(PP3V0_TRISTAR),飞线到 C5403_RF 即可搞定问题。U5411_RF 3# 1.8V(PP1V8_SDRAM),飞线到C5408_RF即可搞定问题。

飞线1

飞线2

希望能给各位带来帮助     希望各位大神多多顶帖

月饼 -10 抄袭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