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1-24):
又是同行拿来的机子,现在的行情做维修的,大部分都是修同行机,没办法,生意难做。通电待机0.08A.按开机键没反应。

首先想到的是放电,这种情况想必大家遇到很多了。
果断拆开后盖放个电满心上电,结果失望了。
拆机,一边拆一想在脑子里想各种可能,回忆上电过程。
拆出裸板,散热器也拆了,注意这里,散热器也拆了。。。。
裸板再上电,电流直接上上去了,我去,这什么样鬼,不稳定?
摔掉点?变形?脑子出现了各种可能。还是放一会再上电试试吧。
先干别的。
再上电,好的。。。。
再上电,好的。。。。
无语了,难道这就好了?心想这样也试不出什么来,
装起来再试吧。我这个有点强迫症,一口气全装好了,再上电,又是一样的的问题。
无语,心想现在看来只有两种情况,要么是摔过的,变形了,要么是外设有问题。
于是光驱,键盘,触摸,各种拆还是无果,开机也没放过。
无语,看来可能是变形了,又拆出裸板,上电开机。难道真是变形?
不死心,大家都知道这机了散热器是先从后面拆掉的,安装也是装好主板后装的,这里就给我造成了误判,白做好多功。
判断是不是变形可以装散热器试,可能是散热器螺丝上上后就会变形,于是装上散热器,不触发,,,,,,,
心想坏了,真的是掉点或断线了?那就没戏了,,,,
纠结要不要拆桥看看,最后看到风扇,于是拆了风扇线上电,竞然开机了,左试右试都开机了,插上风扇线不开了

网友:
下次发帖标贴写的相对清楚点哈  给你加分

网友:
修机就是需要一步一步来的,慢慢的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