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付客户机故障还原及频繁返修之葵花宝典

楼主(2018-01-24):
实地学员的小白,请大家多多支持!谢谢! 一下这些资料是从阿林老师那边学来的,我只是加工厂和搬运工.

故障1:频繁返修刷bios程序
葵花宝典1:由于在操作系统下,病毒容易通过程序拉高WP#脚来破坏bios固件。所以可以通过把3脚WP#直连4脚GND来把WP#强制拉低。这样bios就一直处于写保护,病毒就无法破坏程序。哈哈!是不是很简单粗暴呢。
附带大家一直迷茫的bios名词解释:  MISO: 主入从出,PCH为主,BIOS为从,数据从BIOS输出从PCH输入。MOSI:主出从入,PCH为主,BIOS为从,数据从PCH输出从BIOS输入。 图片如下:

故障2:当主板经常不触发,一会可以一会又不可以,通常是因为RTC电路上的晶振不稳定引起的,可以通过改造RTC晶振电路来给PCH一个稳定的32.768KHZ时钟.

葵花宝典2:接下来我们只使用四组集成反相器CD4069的两组1234脚。图如下:
改造完的图如下:

首先把晶振到PCH的两根线割开,由于时钟晶振有两根线接到PCH的两个脚,所以上图中的sb信号(CD4069的4脚)先连接到两根线(PCH端)的其中一根,如果可以触发那就就好了,不能触发那就换另一根。

故障3:客户机拿过来可以触发(开机灯可以亮),修完不触发了(开机灯都不亮了)。(得给客户交代啊,至少把开机灯得修亮啊)
葵花宝典3: 放大招喽! 那就开始改造个开机灯触发时能量,再关机时可以灭。

首先得用到74HC74,74HC74是一款双D触发器(在一片上集成了2个D型触发器)。它的作用是在CP(或CLK)引脚上出现上跳变的时刻,把D引脚上的电平记住(保存)在Q端。在此,我们只用到其中的一组即可。以下为主要的原理图,其它的功能不用去管,要不容易迷失自己啊
上图中,只要输入中的NSD(以下简称S)和NRD(以下简称R)为高电平,当输入中的nD(以下简称D)为低电平,NCP(以下称CLK,时钟)为一次低到高的转变时,则产量中的nQn+1(以下简称Q,芯片5脚)会保存D中的电平(此时LED-BIBY开机灯亮),nQn+1(以下简称Q,芯片6脚)则与Q反向。当再次给CLK脉冲时,上次的Q与D反向关系,Q给D一个反向,Q又会重新保存一个相反的电平(此时LED-BIBY开机灯灭)。
以下为改造后的电路图

工作过程:1.当压一下sw1开机键,3脚就会产生高低高的脉冲(时钟)给芯片,5脚就会持续产生高电平给开机灯供电。   开机过程,开机灯亮。

2.再压一下sw1开机键,3脚就会再次产生高低高的脉冲(时钟)给芯片,此时5脚就会持续产生低电平给拉低开机灯供电脚。  关机过程,开机灯灭。

最后,可以给客户交差啦。
希望大家能学到乳此宝贵的葵花宝典,才能在维修界中立于不败之地!

网友A:
3这个不错啊对付一些难缠。。。。。。。。。。。。。。。。。。。。。。。。。

网友:
引用 网友A:
3这个不错啊对付一些难缠。。。。。。。。。。。。。。。。。。。。。。。。。

来迅维实地学的,挺不错的经验,现在最害怕的就是客户的纠缠啊!

网友:
阿林老师看到会不会用菊花棒捅死你???这招你都放出来?客户看到会拆了你的庙,让你这个和尚无处念经……:daxiao:

网友:
MISO我一直都是这样记的不一定准确但是希望能帮助到大伙,master(主) in slave(从) out     感觉有点sm:daxiao:

网友B:
老司机请受某一拜~~~~~~~~~~~~~~~~

网友:
从你的文章中可以感受到你是很下功夫的!掌握得也8,9不离10!表示以后会及时关注你的帖子!加油!

网友:
大神就是屌 !!!!赞一个~~~~~~~~~

网友C:
这个是 实地学习 教的 ?直接给出的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 实地学习 教的 ?直接给出的方法?

是啊,在实地不只是能学到技术,还能学到做生意的葵花宝典!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司机请受某一拜~~~~~~~~~~~~~~~~

这么有点承受不起啊,我是刚到实地学完的,你们都比我厉害

网友:
阿林老师的嫡传弟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