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compaq511显卡驱动装不上

楼主(2018-01-24):
一台惠普Compaq511笔记本显卡驱动装不上,系统是安装WIN7 64原版的驱动都是手动打的,就是显卡驱动装不上,用的官网的驱动,直接安装到一半就报错,手动安装也装不上,大家有没有遇到过,是不是显卡坏了啊???

网友:
另外换个系统再试试,还不行就有可能是硬件坏。AMD显卡你懂的。

网友:
多说无益 干一炮再说!!!!!!!!!!!!!!

网友:
直接加焊显卡,注意保护好显卡供电芯片

网友:
一般是显卡问题吧,另外用高温胶布贴好51511显卡供电芯片

网友:
显卡的故障可能性大一些吧,有在这开贴的功夫也加焊完了。

网友:
        老司机!双击666+关注.....        老司机!双击666+关注.....

网友:
这种清况应该是显卡的问题吗,ATI 的

网友:
这个机子做BG时小心供电芯片,高温很容易坏

网友:
看症状应该就是显卡需要干一下了

网友:
先查下显卡的供电  换个系统看看  不然就是显卡坏了 AMD垃圾 你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