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使用数字万用表?

楼主(2018-01-24):
如何使用数字万用表?

网友:
这本书虽然比较老,但值得看看。

网友:
钳表是一种用于测量正在运行的电气线路的电流大小的仪表,可在不断电的情况下测量电流。
1.结构及原理
钳表实质上是由一只电流互感器、钳形扳手和一只整流式磁电系有反作用力仪表所组成。
2.使用方法
(1)测量前要机械调零
(2)选择合适的量程,先选大,后选小量程或看铭牌值估算。
(3)当使用最小量程测量,其读数还不明显时,可将被测导线绕几匝,匝数要以钳口中央的匝数为准,则读数=指示值×量程 / 满偏×匝数
(4)测量时,应使被测导线处在钳口的中央,并使钳口闭合紧密,以减少误差。
(5)测量完毕,要将转换开关放在最在量程处。
3.注意事项
(1)被测线路的电压要低于钳表的额定电压。
(2)测高压线路的电流时,要戴绝缘手套,穿绝缘鞋,站在绝缘垫上。
(3)钳口要闭合紧密不能带电换量程。
转至广州泰纳仪器网

网友:
本人读研期间做的一些小项目中经常使用到数字万用表,现将数字万用表常用的功能分享一下。先上一张本人使用的数字万用表,如下: 第一步:认识万用表,这里介绍该数字万用表的常用功能,我们常用的几大模块如下图所示:
    图片左边为红黑笔,塑料端插在数字万用表上,金属端用来和要测量的线路相接触;对于直流电,红笔的金属端接正极端,黑笔的金属端接负极;对于交流电,红笔的金属端接火线/相线端,黑笔的金属端接零线端;
    图片右边1为LCD显示器,用于显示测得的数值;
    图片右边2为量程开关,量程开关分为直流电流档A-,交流电流档A~,直流电压档V-,交流电压档V~,频率档HZ,电阻档Ω,我们想要测量哪种类型的参数就将量程开关的带有凹槽的那端拧到该类型的档位,其次根据要测量的参数估算大致的大小,再次选择该类型参数下的具体档位,比如测量220V的交流电压,首先将量程开关拧到A~范围内,其次选择大于220V电压的具体档位,在图中可以选择600V或者750V的档位,选择的档位一定大于测量的值,否则可能损害数字万用表!!!
    图片右边3为使用时图片左边黑笔塑料端所插的孔,4,5,6为使用时红笔塑料端所插的孔。测量电压,频率,电阻这几个数据时,将红笔插入4孔,黑笔插入3孔。测量小于600mA电流时将红笔插入5孔,黑笔依然是3孔。测量大于600mA的电流时,将红笔插入6孔。
第二步:测量不用类型数值的方法
(1)测量小于60V的直流电压,如下图:

(2)测量小于600V的交流电压,如下图:

(3)测量小于6mA的直流电流,如下图: (4)测量大于600mA的直流电流,如下图:

(5)测量小于60mA的交流电流,如下图: (6)测量大于600mA的交流电流,如下图:

(7)测量小于10MHZ的频率,如下图:

(7)测量小于60KΩ的电阻,如下图:
第三步:实战检测
本次使用数字万用表测量家用220V交流电的频率,实物图如下:
可以看出本次测得的家用交流电的频率为50HZ。

友情提示:刚开始使用数字万用表的时候,首先仔细阅读使用说明书,最好从比较小的电流,电压测起,比如测一节电池的电压,等完全掌握了数字万用表的用法再去测量比较大的电压,比如家用220V的电压。

结束语:希望本人提供的教程对各位有用,小弟拍这么多图片不容易啊,动动小手指点个赞什么的我就不说了。。。捂脸。。。

网友:
不懂可以百度的嘛  而且里面也有说明书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正需要学习这方面的知识!!!

网友:
楼上几位 同志的 回答真的是 十分专业啊

网友:
唉 ,看来咱俩都是小白才啊,啥都不会么。完蛋了。

网友:
1.结构及原理
钳表实质上是由一只电流互感器、钳形扳手和一只整流式磁电系有反作用力仪表所组成。
2.使用方法
(1)测量前要机械调零
(2)选择合适的量程,先选大,后选小量程或看铭牌值估算。
(3)当使用最小量程测量,其读数还不明显时,可将被测导线绕几匝,匝数要以钳口中央的匝数为准,则读数=指示值×量程 / 满偏×匝数
(4)测量时,应使被测导线处在钳口的中央,并使钳口闭合紧密,以减少误差。
(5)测量完毕,要将转换开关放在最在量程处。
3.注意事项
(1)被测线路的电压要低于钳表的额定电压。
(2)测高压线路的电流时,要戴绝缘手套,穿绝缘鞋,站在绝缘垫上。
(3)钳口要闭合紧密不能带电换量程。

网友:
这个网上 太多 节  随便搜下 就有了

网友:
万用表在维修中不可缺少的东西,没有了它基本很多事情无法完成,但是对于万用的使用我觉得你要从基本学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