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G41D3+ VER 6.2 主板跑E0 00

楼主(2018-01-24):
一块昂达G41D3+跑码 E0 00代码        供电时钟复位都有,刷过BIOS,压过北桥还是一样,拔掉内存蜂鸣器报警,跑b0 d0 看样子是已经过了内存,量内存的各项电压都正常,有没有哪位师傅修到过的啊,没头绪了

网友A:
E0 应该还是内存问题多  多换条内存试下
内存SMB那几个电压 是否正常
这个板 有挑CPU的  可以换个CPU 试下

网友:
加焊北桥能够解决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E0 应该还是内存问题多  多换条内存试下
内存SMB那几个电压 是否正常
这个板 有挑CPU的  可以换个CPU 试 ...

嗯,我试试,内存118 236 238 都有3.3V

网友:
统一回复。搞好了,奶奶的,之前换了几根内存条还是不行,刚才找了一根威刚的可以开机了,差点误杀主板了

网友B:
最后内存不兼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后内存不兼容~~~

是啊,各种折腾,搞到头来是内存不兼容

网友:
首先嘗試BIOS,否則,E0代碼首先調用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