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L430 LCDVDD无电压

楼主(2018-01-24):
       电脑拿来修之前是PL4401 电压0.3偏低  电流0.7 这个机器的通病就是铁皮MOS管烧坏 长话短说 改了之后 电压一切正常 就是不显示 拔掉内存报警 郁闷了啊!测量屏电业 经过分析LCDVDD 是3.3V电压  经过显卡  由Q4901  EN B级控制  现在Q4901 B级无电压  C级有3.3V 我直接把PQ4909 G-D短接无效 反而拉低了电压 屏接口2-3脚 DCBATOUT_LCD 19V   4脚   3D3V_S0 3.3V  电压正常 36脚 BLON_OUT_C无电压 我想直接通过短接LCDVDD有什么捷径 请各位老师指教 。。

网友:
我也是瞎分析的 如有不对的大家多包涵 现在机器还在维修当中  希望尽快解决 BIOS刷过一次 希望显卡不要坏啊 集成显卡 不然做BGA好麻烦哟。

网友A:
先插USB看亮不亮,亮了就开机了,不亮就还没开机,不亮就可能是显卡没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插USB看亮不亮,亮了就开机了,不亮就还没开机,不亮就可能是显卡没过

外界显示器也不显示 就是没有按照你说的接外接键盘 试下再回复你   电流看起来很正常啊!

网友:
进来看看  学习一下

网友:
其实是CPU坏了  哎 本来找了三个CPU准备排除 偏偏拿到那片在半年之前在淘宝买了一个处理器换上去居然不开机 以为就不是这个问题了 后面问了下同行 说换CPU 我就又去找了一个I3换上去就可以啦! 估计买的那片在修别的电脑上测试烧坏了。

网友:
生怕自己换上去的CPU不支持这个主板 所以不敢乱来啊!后面问了之后 也不管三七二十一了了 不行就算球。

网友:
换了I3处理器 现在进不去系统 又要拆机在换一个CPU看看。

网友B:
LCDVDD和BL ON信号没有首先想到就是显卡没发出这个信号,这个主板是集显的加上乌龟壳坏很容易想到就是CPU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LCDVDD和BL ON信号没有首先想到就是显卡没发出这个信号,这个主板是集显的加上乌龟壳坏很容易想到就是CPU坏 ...

那是的 关键运气不好 换了一颗坏的上去 就失望而归 还好最后修好 不然真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