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win7进系统卡欢迎

楼主(2018-01-24):
笔记本装完系统后,重启进系统欢迎那要卡好长时间,开机能有1分30秒左右,进桌面一切正常,基本上出现在10-15年左右的机子上,win7系统。 同一系统有的电脑就正常,有的就卡欢迎,有没有大神知道是什么问题?

网友:
用固态硬盘就能确定是板子还是硬盘了

网友:
固态没什么问题,进系统很快, 机械盘在欢饮那能停留20秒左右, 有的本子30秒都有 。。

网友:
用固态不卡欢迎说明机器太老了,你的系统垃圾太多导致的

网友:
有没有可能是U盘种病毒引起的?其他都正常,就进桌面慢

网友:
显卡驱动或网卡驱动‘就在驱动这块自己排除’

网友:
可以刷个bios试试,如果不是硬件问题,那就刷试试

网友:
同样是卡欢迎,不过是台式机。圆圈转一圈就假死了。拔掉独显插集显就是正常的,无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