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00 灰屏

楼主(2018-01-24):
今天接到一台Y400灰屏,我以为是显卡有问题你,加焊了一下,还是一样,我又换了一个全新的芯片,悲剧了还是灰屏,有哪位大侠遇到过这个问题。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
这个机器的靠近接口的显存容易出问题

网友:
屏或者屏线拆开看过吗

网友:
你一看就不会修机的  一上去就干显卡  不服墙就服你

网友:
这个机器是显存问题  通病

网友:
上去就干显卡  不服墙就服你。。。。。

网友:
这个机器很多都是显存问题 你换显存试下

网友:
没有碰到过这种问题,支持下了,

网友:
  请看本版块发帖规则,下不为例!

网友:
没有先接外接看看有没有反应

网友:
一般是显存问题啊啊啊啊啊啊啊

网友:
屏线换过吗,,,,见过屏线坏的也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