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一体机A1311 不触发

楼主(2018-01-24):
拆开接上12V电源表,测试发现有电流触发,原来是0.05 触发到0.08 测量2层电压,发现5V没有输出, 测量U8000的第2脚有3.3V 后级不输出 测量后级电源也不短路。看到这就知道哪里问题了吧,350块捡钱的

网友:
你这价报的有点低,,,,,,,,,,,,,,,,,,,,,,,,

网友:
是开启没有吗,还是芯片坏了?

网友:
一体机修过电源板坏的          主板还没搞过

网友:
12V电源表 接那个位置?

网友:
修苹果的机器 就是安逸 能收得起价格 楼主吃皮

网友:
苹果的机器利润还是可观的的..................

网友:
学习了。。。刚好有个同样的主板一会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