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1-471G不触发小修

楼主(2018-01-24):
     拿来是待机  0.04 不触发   待机有点高啊 心想有 漏电?  拆之   果板看了下  双BIOS  上家已经刷过了   其他没看到哪动过  测了下各大电感阻值正常     线性 3.  5 V    待机  3.  5V   电压正常     按开机键  没反应       阻值正常 为什么待机会高呢  不管了先刷了BIOS  排除下问题   果然涛声依旧  老老实实查信号吧   南桥时钟有
ACIN  3.3  LID   3.3   EC  RST  3.3   PCH_RSMRST#  0.45  不正常   为什么不发出呢  I/O条件都查得差不了   实在没地方测了  测了下BIOS   1角  3。3V  动都 不下测BIOS  1256到I/0    2角不通  看来就是他了    飞之开机正常 显示

网友A:
高手     头一次见双BIOS    请问楼主双BIOS怎么工作?与单BIOS相比有什么要注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高手     头一次见双BIOS    请问楼主双BIOS怎么工作?与单BIOS相比有什么要注意的

你修机太少了,双BIOS非常常见的,一个是EC BIOS ,一个是PCH 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