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嘉电源维修

楼主(2018-02-23):
朋友的一个台式机电源,航嘉的  7500+339方案,被动pfc。
上电后绿线短地,风扇转一下就停了,保护了,有参考资料这样提到“PS-ON端对地短接,测PW-OK端为低电平,查LM339及外围电路;PW-OK端为高电平,可查整流滤波直流输出电路的肖特基快恢复整流二极管是否击穿、滤波电容是否漏电,负载电阻是否短路、功率变压器是否存在匝间短路等”。本电源PW-OK端为低电平,又检查了LM339外围电路没有问题,代换LM339后电源恢复正常。

网友:
帮你顶一下,小小白一起学习,,,

网友:
339正常,但送往7500第4脚的电压却高于3V,不知是何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