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印机打印复印出现黑色线条

楼主(2018-01-24):
一台打印机加粉之后出现黑色线条   那根绿色鼓芯沾有碳粉    擦干净再打印  碳粉又沾在绿棍上面了   打印出来一条 一条的      大家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  来说一下

1516787691(1).zip

网友A:
废粉仓清理一下,有可能是废粉仓满了

网友:
废粉仓,刮板看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废粉仓清理一下,有可能是废粉仓满了

废粉仓清理的了   刮板也擦过    对了 刮板是废粉仓上面那根长条铁片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废粉仓,刮板看下                                                                                     ...

好的  我再看看刮板  刮板除了擦干净   还要注意什么地方

网友:
先清理一下废粉,不行的话换个鼓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