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复2块华硕P5QPL-AM 1.03G挡内存

楼主(2018-01-24):
第一片
故障现象:拷板后,首次触发跑完代码不亮机,再触发偶尔挡D4或D5,大部分情况是不跑码FF。
维修经过:查二代内存电压1.56V,不正常。

论坛有说干掉小8脚smbus芯片内存就恢复1.8V,有说内存供电IC的FB电阻变质,有说换时钟恢复1.8(店里没这个时钟IC),也有说不跑码时华硕就是1.5V,挨个干,未果。暂当内存正常检修。

咨询“我乃小柯”,建议查cpu的vid。
E6700的u,此时电压1.1V,加焊cpu供电芯片及驱动芯片及其他腐蚀地方,未果。

cpu供电IC是RT8800A,脚位上竟然无VID和SVID脚位,唯一的VID125只是个摆设,因为外接一下拉电阻到地了。只有PI脚外接电阻的另一头是VDA,VDA来源于2个小8脚pu3和pu9,这2个小八脚上有几个VID。
发现VDA无波形无变化一直1.1V左右,
供电时钟复位全部正常,内存SMBUS一般都有几十MS的波,直接判定板子未发出VID,追查cpu的工作条件……

发现真正的故障点VTTPWRGD,电压只有0.6V,明显低了。拆掉相关元件故障依旧,怀疑板层轻微漏电,直接从双二极管的那一段飞线到总线供电1.26V,触发后跑码亮机。

亮机后,再测量cpu电压,从1.V上升到了1.3V,再测这个VDA波形,

VDA没有SVID那样的波形,但是会从1.1V跳变到1.3V左右。
诊断卡代码一跑过D5,内存电压立刻从1.56变为1.81V。

第二块
故障现象:触发后98  D0徘徊3次,最后定在D0,刷bios未果。
维修过程:直接飞线,未果,上面搞过的地方重复搞了,未果。
cpu供电1.1V,直接锁定故障点VID;抓波VDA,无跳变,查cpu各个工作条件,发现产生VID的2个小八脚,有一个无供电。

找到其控制级,来源于CPU。

被cpu控制的二极管PD5的负极,理论上应该是低电平,实测1.2V,不正常。即使挖掉PR101人为拉低控制级,PU3也没有5V供电,换822上拉排阻PRN1后PU3才有了5V供电,但故障依旧。于是焊上PR101恢复cpu的控制。

追查cpu工作条件,为什么没有产生VID控制信号。
最后发现无cpu时钟波形,pcie X16的100M正常,改线这个到cpu,未果,买来时钟芯片更换,亮机。

加分是我写贴的动力,谢谢
华硕H61M-E主板,实验有无VID
G630  无SVID0.89v  有SVID1.2V    集显0.45V
G530        1.09         1.18        0.45
I5 2310     1.09       1.16-1.2-1.16

网友A:
拆掉  PD4   通病                 !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掉  PD4   通病                 !

谢谢提醒,以后会留心通病贴。。。。。。。。。。。

网友(2018-03-01):
你能把主板的进阶修到如此之高  你真是神了

网友:
pg信号不是3,。3v吗 怎么您分1.26v也可以良机啊

网友:
谢谢提醒,以后会留心通病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