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M 4350S NCT6776F 这个EC有程序吗?

楼主(2018-01-24):
如题  NCT6776F 这个EC 代程序吗?   原机故障是PS/2 键盘鼠标口不能用  换了一个EC 不触发了 ! 基本不修台式机    不了解台式机主板

网友:
台式机主板IO应该没有自带程序的吧。。。我是没有碰到过

网友:
帮顶啦,楼主先自己尝试下,修好发下思路....

网友:
两个ec 型号全部一样吗?后缀什么的。应该没程序的。

网友:
PS/2共两组,一组6个脚,其中1个CKL脚,1个DATA脚,1个供电脚,其余接地或者空脚,测量这些是否正常。台式主板IO不带程序的,同型号替换

网友:
台式机主板IO都没有带BIOS的,也没有EC BIOS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