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MSI B75A-G41不触发修复

楼主(2018-01-24):
V星B75A-G41不触发。客人说有时候能开机的,我一直没触发到,手上没有图纸,盲修。看是不是受潮,拿去BGA机加热一下能开机了。冷了又不能开。发现这个规律后,拿着热风枪到处吹。吹到南桥附近发现就能开。慢慢缩少范围。最后发现在问题CMOS电池附近。然后万用测得一个5个脚的管子第5脚。有时有2.9V。有时有时只有2V。找了片V星板上面有一同型号的芯片换上(如图1),测试第5脚输出电压3.3V稳定。算是找到问题了。盲修成功。开机都正常了。各位见笑了。

网友:
楼主这都行     佩服佩服    不过V星的板子 rtc电路 的 贴片电容也比较容易出问题

网友:
V星主板这个5角芯片应该是产生3.3v待机的吧

网友:
5vsb转3.3v的,也有可以转2.5v。

网友:
盲修修好了不容易啊,下回遇到这问题可以注意一下这个问题了,谢谢分享

网友:
电池没电也会造成这种话问题,这个5角芯片应该是产生3.3v待机

网友:
        楼主总是在牛A与牛C之间徘徊    楼主这都行     佩服佩服

网友:
联想CFT31 15-EU5-011000主板BIOS

网友:
rtc电路出现问题
5vsb转3.3v的,也有可以转2.5v。

网友:
这样也行,热风枪有了新用途了,以后有疑难杂症先吹吹

网友:
学习了,这个问题我估计怎么换板了。  佩服佩服

网友:
我有块775的华硕 P5 上电就烧,真是难受

网友:
楼主这都行     佩服佩服楼主这都行     佩服佩服

网友:
修的聪明啊,佩服的很。。。。。

网友(2018-02-23):
谢谢分享@@@@@@@谢谢分享@@@谢谢分享!

ptmanager -10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
不错嘛,技术到位,不过要是碰上主板背面贴片元件,用你这方法就不好修了,

网友:
感谢大师分享,小弟们又学到技术了。66666666

网友:
           这可以说完全是蒙的   修主板还要运气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图片学习一下bois有马

网友:
现在你们修一个主板一般收好多钱。。。。。。。。。。。

网友:
工具看上去挺不错的 哪里买的

网友:
谢谢分享@@@@@@@谢谢分享@@@谢谢分享!!

ptmanager -20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
老司机值得关注!!!!!!!!!!

网友:
佩服        佩服      佩服         佩服

网友:
感觉为什么要盲修啊   直接去查条件啊    你这样也是醉了

网友:
主板没图纸,修起来挺麻烦的!

网友:
不错,楼主思路好,技术好,值得我们学习,谢谢

网友(2018-03-25):
这个5脚我换过几次都没好,倒是CMOS针脚旁边的电容坏的多

网友:
分析的很       好  学习了  谢谢分享

网友:
谢谢分享,找个帖子开机半小时后主板彻底死机的故障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学习一下不错了bois有吗

网友:
手里正好有两块V星的主板不触发,明天去了重点检查一下。

网友:
这个好  随便怎么弄都能弄好  厉害

网友:
V星5脚容易坏。桌面好干净齐整。这个好习惯。我做不到。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要是BGA后不显咋办呢

网友:
感谢大师分享,又学到技术了

网友:
来看看学习学习各位大神们的技术

网友:
干谢楼主分享让小弟学了一点分析电路

网友:
利用风枪来排除故障 你也算厉害了

网友(2018-05-03):
楼主好本事啊。经验丰富,佩服佩服。

网友:
DA0V08MB6D4  谢谢分享

网友:
V星的b75没电池会没待机的

网友:
估计是通病吧,谢谢分享了,,,,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长经验学习了。。

网友:
不错,这个应该是5VSB转换3VSB的芯片。

网友:
老司机!双击666+关注............

网友:
楼主维修水平还是很高的。受益了。谢谢

网友:
请教高手,主板诊断卡跑码28,多次开机偶然又能开机 ,(+12v指示灯半亮该怎么修),主要是代码28没头绪,求教?

网友:
修修好了不容易啊,下回遇到这问题可以注意一下这个问题了

网友:
学习了 这样也行 谢谢分享 哈哈

网友:
经验丰富,路过学习。。。。。。。

网友:
烤板有时候也有惊喜呢,就是烤板好的机器不怎么放心

网友:
V星主板都没有电路图吗,那个芯片是什么型号呢

网友:
V星小芯片坏的一堆堆,问题很多,包括代工的联想也是同样

网友:
楼主这都行 佩服佩服 不过V星的板子 rtc电路 的 贴片电容也比较容易出问题 3.

网友:
能解决问题的就是好办法,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盲修修好了确实不容易,下回遇到这问题可以注意一下这个问题了,谢谢分享

网友(2018-06-02):
技术不粗

网友:
英特尔的主板不触发首先检查CMOS是否正常

网友:
技术不错,有图看的清楚学习了,,,

网友:
又学到一招,谢谢大师分享!!!!!!!!!!!

网友:
谢谢分享,万分感谢。谢谢分享,万分感谢。谢谢分享,万分感谢。谢谢分享,万分感谢。谢谢分享,万分感谢。谢谢分享,万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