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H515 A6 板载 KBY3-LTV.1.0电流0.6不跑码维修

楼主(2018-01-24):
联想H515 A6  板载 KBY3-LTV.1.0    开机不显示     拆机果板  电流0.6 几不动   AMD  三合一桥  测COMS 电池  0.9   看来是COMS  电路问题  测三角转换芯片1上角790阻 值   左角地   右角60  拆到CPU  下面一个容 阻值恢复到时 700  装机 OK

好机备份联想H515 A6 板载 KBY3-LTV.1.0.zip

网友:
拆第二张图电容就好。。。。。。。。。。。。。。。。。。。。。。

网友:
可能是通病哈  上次修个跟这个差不多的板子    电容在CPU上

网友:
可能是通病哈。。。。。。。。。。。。。。。。。。。。。

网友:
通病通病,搞CPU电容就OK了,,,,不麻烦

网友:
通病,CPU风扇底下的泡棉要弄掉,不然时间长了另外几个电容也要坏

网友:
没看明白  不怎么电池电压不正常就跟cpu方面电容联上了

网友:
这个CPU上的RTC电容引起不跑马也是修到过几次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 长知识了

网友:
电容漏电导致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