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一JUAN九安电子硬盘录像机 型号:R-2004 格式:H.264 4路

楼主(2018-01-24):
闲来无事,对一放置角落的硬盘录像机进行修理。
故障现象:加电风扇不转,接显示器不显。

打开机盖主板是H13515_4CH  V1.7 。
维修过程:
先检查风扇,风叶用手都不能转动。风扇一般不易坏,主要是长期的工作,润滑油干枯,拆解封胶,打油脂润滑,用手转动至阻力较小,接上12V电源,风扇起转。
主板不显示,不蜂鸣,故障分析:风扇不工作后,可能导致夏天工作时散执不良,某个无件在温度长期升高下,烧坏,不良。
首先查看电解电容,无漏液,鼓胀。从三个高频电感上可以知道有三组主要的电源供主板使用。直接测试三个电感后的电容电压。测得一个5V,一个0.98V,一个2.5V。在主板无图无电压标识下,得不到正确的电压参考,还不好判断,5V电压应是硬盘的一部分供电。
先怀疑中间一路电源0.98V,感觉是有点偏低。细看电源芯片是LSP5502 2A DC/DC 转换芯片。没有相同的芯片,采用直接主板相同LSP5502ic芯片替换的方法,将5V转换芯片与之对换。开机……
蜂鸣器“嘟”了一声,有戏,接上显示器一看,有显示了。一阵惊喜。关机,再试……
熟悉的“嘟”没有了,显示器无显示。纳闷了。再关,再开没戏,看电源电流只有85ma,没有开机,开机成功电源电流是350ma左右。
此时再次测量三组电压,没有变化。分析情况,换LSP5502ic后,能开机,条件是热板,难道与加热相关。再用吹风加热,开机,正常了。抓紧量三组电压,发现情况了,原来2.5V电压升高为3.3V电压,此应为CPU工作电压。
关机再开机,又不能开机。此组电压又变为2.5V左右,风枪加热本组电压相关元件,一吹又能开机。故障基本定在3.3V电压变换上。
采用铬铁对单个元件脚加热查找故障源,发现加温这组分散元件都能开机,就是关机后不能开机,定不准不稳定的元件。
到此怀疑最大的可能是LSP5502工作不良,果断将主板上相同的LSP5502芯片互换,一试开机,电流280ma以上,“嘟”声也出来了。关机,再开成功,考虑温度,专门拿主板到户外凉了一会开机,也能正常开机,并显示没有硬盘,本来没有接硬盘。到此修理完毕。三组电压也正常。只能说cpu电源转换芯片不良,换个位置将就用吧。

网友:
路过…………学习了……。对换来用,能用多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