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40-70 关不了机

楼主(2018-01-24):
联想M40-70开机正常   系统正常关机 风扇一直转圈 开关灯一直亮  关不了机  只有一直按关机键 才能关机  关机电流0.39 一直这样   求解决  BIOS 刷了好几个都一样  有时候 开机还比较慢

网友:
刷多几个BIOS,不行的话再看下RTC,不行估计就桥了

网友:
我碰到一个华硕的机器 故障和你的一样 关机后 0.2几  最后发现是硬盘的问题  你看机器的配件 是不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