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think T430 暗屏,非屏和保险故障,修复

楼主(2018-01-25):
时间;208还是年1月24.天气0度以下 吧,还是大雪,但是心情美丽的。不多说了,不如正题:

  前天壹同行拿来一台联想T430本,说是暗屏,屏都换过了,装新屏后说是亮了1分钟多,然后就又暗了,看到机器屏和A壳都分家的,是超波小耳朵大口屏

   心想换新屏能亮,就是1分钟又暗了,19v应该是有的,我有找了一个b460的屏换上,也是LED稍微厚点的,开机进系统,十几分钟过去了,没问题!就是装不上

  又找了张超波15.6大屏,接上还是暗屏!这下死心了不是屏的原因。
   拆机检修:先上图吧 测量2,3,4,5脚都有3.3v电压,36,37,38有19v电压,制动T430坏保险是通病,保险F3,F19都完好,接口背面F7也是正常的, ,31脚PANEL_BKLT_CTRL正常3.3v,测30脚BACKLIGHT_ON为0.9左右有变化,此脚是

背光开启脚, 电压明显不对,正常应为3.3v。测上啦电阻R668正常,往上找BACKLIGHT_ON到EC处
   123脚,测电压也是0.9 v,124脚电压3.3v,EC应该没坏。测上啦电阻R871 VCC3P端为0.9v 不正常!难道是123脚把电压拉低了?打阻值300多,正常啊。去掉R871,测VCC3P为1.3v,还是不正常。 VCC3P电压来自Q22

Q22的5脚VCC3P输出正常3.3v,看来是过孔断线了,打阻值7欧,有问题,用跳线吧

为了跳线简便我从F3处接线,插电试机 完美亮机。
大雪天,大半夜,原创不易,看官们多加点分吧

再给亲们送上图纸 chinafix.com.cn迅维网_NZM4H-7

网友:
不错 这技术牛收藏一下小弟路过

网友:
  牛皮 先收藏 。以后用得着。。。。

网友:
学习

柴油机 -2 -2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
厉害了我的哥,膜拜大师

网友:
学习了 还没遇到过   先收藏

网友:
支持技术控!谢谢楼主分享。支持技术控!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多谢亲们加分支持,以后多发帖

网友:
楼主技术还是很厉害

网友:
暗屏还是好修的·····························

网友:
大师就是大师 厉害了楼主 学习了 收藏

网友:
我看到IBM的机器 说真的  我心有点烦 !感觉IBM血统的机器有点复杂

网友:
T430集成的主板现在也很便宜了.有时候维修起来真心累.不值钱.

网友(2019-12-15):
楼主技术可以 不过这板修的价值不是高

网友(2022-09-04):
可以 我也有台也有画面 无背光

网友:
不错 这技术牛收藏一下小弟路过。。。。。

网友:
感谢分享图纸,已经下载保存了。

网友(2024-05-22):
有图纸有过程,点赞

网友(2024-11-07):
维修过程值得点赞

网友:
过孔断线 很细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