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61的主板 不插内存条 不出集显电压吗

楼主(2018-01-25):
H61的主板  不插内存 就不会过内存自检  就不会出集显电压吗

网友:
跑码过内存后,CPU.又发出vid组合,才会出集显电压。一般0.45左右     有的板子测不到集显电压,但也可以集显输出信号

网友:
有很多板是这样。但也不绝对。看电路设计。有些板不上真CPU不出核心供电。有些板却是假负载都出核心供电

网友:
H61主板需要跑马过内存才会出集显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