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S进水大短到无基带完美修复

楼主(2018-01-25):
      苹果手机基带维修,对于手机维修人员来说,可喜可悲也。
      6S手机正常使用中不开机,拆机发现有进水痕迹。上电电流直接打表(2A表),换5A表上电电流到2.1A,松香大法伺候,充电管Q2300旁边的电容C2306最先融化,二话不说干了再说。
     再次上电不短路不漏电,没毛病。
     装屏开机测试,还好只是下半身进水,显示触摸正常,待机后显示一直搜索信号,查询关于手机发现无调制解调器固件版本,无基带,有一壶喝了看样子。
    真是怕啥来啥。老老实实拆下主板及拆下屏蔽罩,清洗主板后上电开机测试基带S电的S1电为0V,S1电0V则基带电路工作条件未满足或芯片坏,S1电没有还得好好测试:
    1.开机后先测试S1-S5电各电压及对地值是否正常:

S2-S5电压正常,S1电0V;S1-S5对地值正常;
    2.测试基带和CPU之间PCIE对地值正常;
    3.开机测试15路LDO输出(除LDO11,LDO13)正常;
    4.拆掉基带CPU,测试PCIE电容两端对地值正常;
    5.测试PCIE时钟与主时钟脚位(E3.W12)对地值800左右正常;测试复位信号G22脚对地值530正常;
    6.测试基带CPU与基带电源之间的SPMI总线对地值,Y20脚SPMI_DATA值759正常,Y21脚SPMI_CLK值0L无穷大,断线。找到你心情不错。
    通过PCB点位图查到SPI_CLK脚与基带电源通信中间有测试点PP3036.

测试PP3036对地值也是无穷大,直接拆下基带电源,测试PP3036到基带电源的25脚SPMI_CLK通断,不通.飞线够头疼的了。为了红牛,不畏艰难,飞线去。先从PP3036测试点焊好飞线再穿孔过基带电源元件面,如图:

穿孔后基带电源飞线绿油固化如图:

先装基带电源,测试基带CPU的SPMI_CLK,SPMI_DATA对地值为759正常,再装基带CPU,装屏开机,左上角显示“无SIM"正常,再进入关于手机,久违的调制解调器固件出来了,装SIM卡测试没毛病。

    维修苹果基带故障,务必要搞懂基带工作原理及工作时序。

网友:
这芯片是带黑胶的吗?拆的时候会不会掉焊盘?

网友:
不好意思楼主我是萌新,手机也有上电时序吗?

网友:
高手修机,轻车熟路。。。。。。。。

网友:
内功深厚  现在只能看看学习 不会弄

网友:
大哥啊,我6普拉斯也是没基带,刷机变砖了,帮我修下吧

网友:
高手修机果然吊,可惜我小小白是电脑转手机的深奥的还看不太懂。。。

网友:
经验是宝贵的 电容漏电的故障太多了 方法不错 谢谢分享 又给卖松香的打广告了

网友:
有时序就是好,不过手机时序能修成这样真是太牛了

网友:
技术好,6666 学习了,可以教教我吗。

网友:
一直想学修手机  现在电脑难做呀

网友:
收藏。。。。。。。。。这个都能修

网友:
这个问题修出来真是太不容易啦,楼主修手机的技术真是没得说

网友:
修苹果能修到这种境界,那就是高手中的高手啦

网友:
我手上有个苹果的进水机器,亲戚的,拆开啦有霉变的地方,清理啦,电流跳动,不亮屏,估计是哪里断线啦,但是不敢弄

网友:
看样子苹果以后要好好学学啦,很羡慕呀

网友:
松香大法 牛逼·学习了111············

网友:
高手修机,
高手修机,
高手修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