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300e4a开机不显示

楼主(2018-01-25):
测量显卡供电从0.8到0V之间跳变,其他供电都正常,若取下内存测试显卡供电就稳定在0.8V,其他供电也全部正常,不知是什么原因

网友:
可以尝试下刷机,刷机不行就没办法了

网友:
重新刷了bios已修复,显卡电压不跳了

网友:
这机器BIOS坏的挺多的,我前天也刚遇到个,遇到这情况都是先搞BIOS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