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k20 版号是13335-1 开机暗屏,外接正常,没有图纸,求助大神怎么解决!!!

楼主(2018-01-25):
联想 k20  版号是13335-1 开机暗屏,外接正常,没有图纸,屏换了,排线也检查了,都是好的,求助大神们指点思路!!!

网友A:
对照相似的图纸,看下亮度开启和屏保开关LID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照相似的图纸,看下亮度开启和屏保开关LID信号

什么图纸相似,我找不上呀,这个本子第一次见

网友:
主板插屏线得接口看看有没有屏的供电

网友:
供电。开启信号。                      量量

网友:
没有图纸,就不知道怎么下手,

网友:
没有图纸也可以量屏上接口电压啊!一个一个量,总会发现。屏接口那里肯定要有19V,3,3V那些

网友:
查下屏  开启电压.......去X宝找下有不

网友:
看下屏接口19V出来没有   这个不用图纸都可以的

网友:
可以查看屏上的电压正不正常呀!

网友:
没有图纸确实是比较麻烦,上某宝找下看有没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