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联想g50-80, 版号nm-a361 BIOS旁边的Q24芯片的 ...
求联想g50-80, 版号nm-a361 BIOS旁边的Q24芯片的型号

楼主(2018-01-25):
求联想g50-80, 版号nm-a361 BIOS旁边的Q24芯片的型号
芯片

网友:
被人换掉了

网友:
昨天刚搞一台短路机器,晚上拿走了

网友:
看起来是一个转换电压N沟道的MOS管。

网友:
图纸上不是有型号吗?AP4800BGM
其实不看图纸也应该知道是个N管吧,产生二级电压的。+3VALW转+3VS

网友:
我来告诉你 正好有料板 芯片是 cgk0135

网友:
错了错了,这个芯片 芯片是 b20n03

网友:
楼主 问下这个芯片有什么作用呢

网友:
芯片型号是 AP4800BGM-HF_SO-8

网友:
如果是二级电压的转换管 就飞根线过去看看

网友:
我也有这个机器在修 板子Q24型号是B20N03

网友:
谢谢大家 板子被那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