尝试用C602代换X79

楼主(2018-01-25):
之前收了一块V星X79A GD45烂板,基本情况是板子看起来还很新,无供电散热器,桥供电打值接近0欧,把桥拆下测量,部分短路了!测完就放一边去了。前几天有一块大华南X79寨板,桥是C602的,有复位不跑码,刷了BIOS依然不跑,又没有资料,就没有修下去的兴趣了。之前一直想知道C602能不能代换X79,就拿这个做实验吧!

先去查资料,看了INTEL的PDF,C608/C602/X79所有脚位一样,只是X79简化了一些功能,看样子应该可以代换。

说干就干,开动了吃尘很久的BGA,几下就把寨板的C602换到V星X79上了。有点猴急,板子带着余温,就开始测量,桥各路供电阻值正常,上电池,晶振正常!上24P电源,测主要待机工作点全正常,有少少激动了,直接开机,打着了!

1秒后断电,正常的嘛,因为我没接4P供电,先测开机瞬间,各工作点电压全正常,还等什么,赶紧上亮机CPU,接上4P(之前CPU各供电已经测过无短路)。点开机键后,我听到内存的报警声了(未完待续)

网友:
接着续啊~我这还等着看行不行呢~

网友A:
都已经过完年了~咋不继续更新了呢~

网友:
成功了吗?X79主板比较值钱
等待更新

网友:
让我一次等个够。。。。

网友:
年前事情比较多,差点把这事给忘记了,对不起哈。接上回,听到内存报警声后,心中大喜,连忙接上内存,开机,滴....一声后,显示器有信号,哈哈。那个高兴呀(此处省略3000字)。等等,显示器有信号,但等了很久,就是没有显示字符。键盘按重启没反应,好像死机了,按板上重启键正常,但是还是老样子,显示器信号灯变色后就死机了。心中一万个草泥马奔腾呀!!!

慢慢冷静下来后,分析了一下,1是BGA没做好,2是主板除了桥之外还有别的故障!第1点我自己还是有点自信的,先按第2点来排除吧,显示器有信号,说明已经正常跑码了,跑码过程中死机,一般是BIOS,外设。好,先搞简单的,刷BIOS! 细看一下,这个板是双BIOS设计的,AB BIOS芯片通过一个开关轮换,把开关拨到另一头,开机,我的天呀,有LOGO开来了,我又狂笑了30分钟........

但是,接下来又发现了一些新问题

1是可以进入BIOS设置,但是什么设备都不认,U盘,硬盘均不认,2是时不时重启后无法开机,然后待机灯灭,无法重启无法开机,只能断电源,抠 出主板电池,几十秒后再放回才能开机。

难道是桥的兼容性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都已经过完年了~咋不继续更新了呢~

年前太忙,过完年了后终于有点空闲,现在已经更新了

网友:
接上面,以上的状况断续搞了几天,都没有什么新展,难道真的是桥不兼容,C602无法代换X79 ????

一天,把一个旧的4GU盘接上去,没抱什么希望地进BIOS,但是.......但是.........这个U盘识别了,什么情况????换上原来的大U盘,还是不识别,对比后发现FAT16分区的U盘可以识别,其它的无法识别。我决定刷BIOS!原来BIOS版本是10.x的,我到官网下一个10.7,10系列中的最高版,用FAT16的U盘,在BIOS中顺利地把BIOS更新到10.7

重启后,U盘认了,硬盘也认了,感觉整个天都亮了..........

接上硬盘装了个WIN10

这后就发现了几个情况,1,声卡不认,背板U3不认,网卡黄色叹号,进BIOS细看一下,ME丢失!部分电压异常,如CPU是2.几V

网友:
好了,先搞软件部分,因为ME丢失可能是造成一些莫名的问题,这块板是支持软件升级BIOS和ME的,下载了最新的12.8版本,在DOS下选BIOS和ME一起更新!

重启后,BIOS成功更新到12.8,但ME依旧是没刷上,在BIOS是用自带的BIOS更新,选更新ME,再更新一次,还是没有成功!在网上查了一下,找到专用单独更新ME的软件,还有分离ME的软件,搞了一会,终于单独把ME给刷上去了!

再进WIN10系统一看,除了ME搞好外,其它的故障还是一样!网卡是INTEL的82759,用网上更新固件的办法更新到了V1.5,还是叹号!软的不行只好来硬的了!

1,更换声卡芯片,换好后,声卡正常了
2,更换82759网卡,换好后,网卡也正常了,
3,更换背板U3芯片UPD720200F1,这个芯片不好换,是BGA封装的,用风枪怕成功率不高,还是用BGA来搞,位置有点小,但是还是成功换好了,换好后,背板U3正常了
好了,现在就变BIOS电压异常了。测了一下BIOS电压检测电阻,基本都正常,检测电压也正常!这时我突然想起这板的IO我曾经吹下“借用”到其它板过,会不会是吹回的过程没有做好呢,不说了,先把IO引脚小心加焊一轮,开机,终于OK了,BIOS所有的电压正常了!插一个题外话,在加焊好IO后的某一次,刷BIOS时,我还是点了BIOS和ME一起更新,没想到这次成功了,BIOS和ME都能一起更新,没想到IO虚焊会导致ME无法软件更新!!

到这里,硬件维修基本结束了,从原来V星X79主板的故障点可以推断出,应该是受了雷击,雷击导致网卡,还有网卡附近的U3,声卡,也损坏,还导致桥X79部分短路!

接下来还有最令人关心的事,X79换了C602后,还能超频吗?能上REG内存吗?嘿嘿,这个下会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