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SD 固态硬盘是分区好还是不分区好?

楼主(2018-01-25):
刚买了块Intel的SSD,240G,系统装WIN7,因为以前没用过SSD,纠结到底分不分区,在网上搜索了下,有建议分区的,有建议不分区的,个人感觉为了数据安全还是分区靠谱,但是这样貌似对SSD寿命不好, 问下ZHIHU的朋友,SSD要不要分区?如果不分区,重装系统岂不是很麻烦?如果分区的话,分区对SSD寿命有影响么?建议分几个区?

网友:
分区对SSD寿命没有任何负面影响。如果有负面影响只能说明这家SSD厂商的设计有问题。

举个例子。比如一个200G的机械硬盘和一个200G的固态硬盘,都分成2个100G的分区:C和D盘。然后一直往C盘写东西,D盘完全不用。这种情况下,对于机械硬盘,确实有100G的物理空间被浪费了,从来没有东西写进去[1]。但是对于固态硬盘则没有任何影响,因为固件(firmware)会动态的把0~100G的逻辑地址(LBA, logical block address)映射到整个200+G物理空间上(200+G而不是200G,是因为SSD的真实容量都是大于标称的容量的,因为需要多余空间来腾挪数据方便后台的碎片整理)。所以不会像机械硬盘那样,只写其中100G的物理介质,导致这100G先挂掉。

更加反直觉的是,只写其中100G而另外100G完全不写反而会延长SSD的寿命(寿命定义为SSD挂掉前写进去的总数据量)。在存储领域有个冷热数据的概念(cold and hot data,不太清楚中文文献里一般怎么翻译的)。在上面的例子里,不停被写的那100G逻辑地址就属于hot LBA,另外100G的逻辑地址就属于cold LBA。各个SSD厂商在固件里都会有或多或少,或好或效果一般的算法去区分hot/cold data并区别对待。而冷热分明的使用情况在对冷热数据分别对待的前提下,写放大(WAF,write amplification factor)比 完全等概率随机的写全盘任何LBA 的情况 要小,所以寿命反而更长。

当然如果SSD里没有任何区分冷热数据的能力,而用户使用情况又存在明显的冷/热数据,那么对寿命确实会有负面影响了。但是这个和你分区不分区没有关系。你D盘的第一个512字节的数据块(logical block),分区了,它的LBA就是100G/512 + 1, 不分区,还是100G/512 + 1,不受影响的。

最后,上面的其实都是废话。对于普通用户,不要高估自己制造数据的能力。你基本上没可能给一块SSD制造足够的擦写(PE)次数导致SSD里的NAND flash老化而挂掉。去年Flash Memory Summit上有一个很有趣的报告。一个企业级存储服务器制造商追踪产品里的SSD使用情况得到的数据是,97%的企业级SSD用户一天写不到0.2个PE[2]。至于普通用户只会更少。固件有bug或者SSD里某个flash芯片是出厂检测时漏网的残次品或者你屋子里湿度太高导致电路某个原件出了问题之类的原因导致SSD挂掉的概率可能都比SSD被写挂的概率要大得多。

结论就是想分区就分区,不用担心寿命。更一般的结论是想怎么用就怎么用,多关注速度,少关注寿命。

[1] 现在Shingle 叠瓦 技术已经开始广泛应用于机械硬盘,所以这个例子只适用于现在的部分机械硬盘和以前的机械硬盘。
[2] 这里我一开始记错了结论,后来查了下原始的报告 “All-Flash Arrays Require Scalable, CostEfficient Software-Defined Architectures” by Shachar Fienblit,发现是97%企业级用户一天写不到 0.15*SSD总容量 的数据量,但是,这个是写放大之前的数据,写放大之后大概相当于一天把整个SSD擦写一遍。但最便宜的企业级SSD一般也是按照 写放大前 1天写满整个SSD 来设计的,所以这个数据量还是很小的。消费级SSD的情况实在找不到数据,但应该是类似的

网友:
只有一个SSD的话.......还分毛区啊(  ),和手机一样使用得了。

真强迫症要分区就在C盘里新建个文件夹叫D盘E盘F盘。

网友:
SSD的几个注意事项:

1、使用环境:Win7+AHCI+SATA3+4k对齐

2、分区方法:小分区、少分区

SSD有一种技术叫做“垃圾回收机制”,Trim是系统用来告诉SSD主控哪些数据所占据的地址是“无效”的,而“垃圾回收机制”就是SSD内部对这些“无效”数据进行清理的过程。

SSD中的擦除只能是“将无效数据所在的整个区域摧毁”,不能像机械硬盘那样实现“点对点精确定位打击”,因此“垃圾回收机制”过程也显得很繁琐——先把区域内的有效数据集中起来,转移到空闲的位置,然后把“问题区域”整个清除,清除出来的地方可以作为下次垃圾回收时的转移地点。

所以“小分区”的概念就出来了。所谓“小分区”就是不要把SSD的容量都分满,保留一部分容量作为“空闲位置”,用于SSD内部的优化操作,如磨损平衡、垃圾回收和坏块映射。一般情况下这一步骤厂商已经帮我们设定好了,例如NAND容量128G的SSD,厂家会标称120G,剩下的部分就被设置成了预留空间。当然如果你十分注重SSD性能,也可以在此基础上继续增加预留空间,如:128G的固态硬盘在分区的时候只分120G或者更少。

“少分区”则是另外一种概念,关系到4k对齐对SSD的影响。一方面现在主流SSD容量都不是很大,分区越多意味着浪费的空间越多(每个分区总有那么些空间是用不到的),另一方面分区太多容易导致分区错位,在分区边界的磁盘区域SSD性能可能受到影响。如:128G的固态硬盘分2个分区,256G的分2-4个分区为宜。

3、保留足够的剩余空间

固态硬盘存储越多性能越慢。而如果某个分区长期处于使用量超过90%的状态,固态硬盘崩溃的可能性将大大增加。

所以及时清理无用的文件,设置合适的虚拟内存大小,将电影音乐等大文件存放到机械硬盘非常重要,必须让固态硬盘分区保留足够的剩余空间。

4、平时保养:不要使用碎片整理

5、刷新固件。

6、恢复指令:对付SSD降速的终极手段

网友:
你不分区有没有考虑过重装系统导致数据全部清除?

网友:
ssd 专门用来装系统,装软件,装...——装所有哪些重装系统之后就会丢失的东西。
保存东西可以弄另外一块硬盘。

网友:
我用浦科特M5S,128G,分作一个区.
我建议不用分区以获得SSD空间最大利用率.寿命无需关心,分区不分区都可以用很久很久.
如果希望数据安全,可以考虑如下两点:
1.通过网络硬盘同步备份SSD上数据文件.SkyDive和金山快盘我觉得就挺不错的.
2.大块数据及使用频率不高的数据(例如电影),可以放在机械硬盘上.目前SSD最大问题就是出故障之前毫无征兆,可能你前一秒用的好好的,下一秒蓝屏死机,再开机就找不到固态硬盘了,而且这样的故障基本也无法恢复SSD里的数据.

网友:
1.单win系统不分,放系统及各种应用程序。
2.用机械硬盘保存一般数据。
3.用离线硬盘或云端定期备份,保证数据安全。

网友:
数据安全和分区有多大关系?硬盘一坏你分一百个也是全完。
多备份才是王道。

网友:
不分区的都是大神!!!!

那天系统崩溃了,备份文件就得哭死你们!

建议分区,就两个区,60G左右放系统,剩下的放程序和文件

网友:
数据安全是要靠备份来解决的,跟分区基本没什么关系

而且C盘这种东西,随着你的使用会越用越小,AppData文件夹大小不断增加,同时还有各种逗比软件要求你最好安装在系统盘以避免各种各样的麻烦。。。 所以C盘240G,真的不能算大啊

网友:
intel的我没查到,但我在闪迪官网找到的ssd分区教程, 翻译中文如下:

原文链接:Partitioning an SSD

网友:
不分,我觉得安装软件的时候默认安装到C盘就行了,说C盘不要装软件?除非你是俩个硬盘才能不影响到系统,至于安全的问题,如果你硬盘遇到故障,分什么区都没用,多把重要文件备份到多个硬盘或者网络储存才是王道。更多一定程度上我觉得分区完全是看你爽不爽,我自己就比较喜欢一个区一个一硬盘,管理方便,如果是机械硬盘的话出现非物理上问题我会备份出文件 直接把硬盘格了然后用一些软件尝试修复。

网友:
上面说的备份我也在硬件和云备份。可是系统盘突然出现问题你需要重装系统,那样你的系统盘其他数据怎么办?所以愚见是分区。分区还有一个好处是便于你清晰的管理自己的数据。如果其他的数据放在系统盘会显得很混乱。分区的话系统盘本身自带的很多文件夹你是不用去管的,你只需要管理自己的数据就好了。
还有就是系统盘分区的话给到40g,其他的软件游戏都装另一个分区就好了。

网友:
我没分区,1t ssd win10,就一个C盘,各种文件分类扔到我的文档,我的图片什么的里面

网友:
就分两个区,一个60G的系统区,一个另外的区。这还用争个半天,呵呵!

网友:
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啦,分不分区看个人,   真正考虑硬盘寿命的不是普通用户。

网友:
其实具体还是看你自身的使用需求吧,需要分区就分区,不需要那就不用了,正常的固态硬盘做分区其实没什么影响。

网友:
固态盘最注重的还是4K对齐,而分区的话。我这个人只要是写点文件什么的,常用的就放在云盘(外国的)不常用的或者再也不需要用了就基本上放在自己家的移动硬盘。
其实什么云存储都不如自己家的移动硬盘来的安全。这两天爆发什么敲诈者病毒,已经备份的我表示静静地坐山观虎斗。

网友:
一个系统,一个软件,一个文件好不好

网友:
不建议分区,分区了不能充分的利用古田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