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接电大电流漏电,发热不明显的维修方法

楼主(2018-01-25):
针对接电大电流漏电,发热不明显。
这时(松香烟法)就可以发挥其妙用了,用烙铁醮到松香里,这时烙铁上会冒出一股松香烟,将松香烟接近手机主板,松香烟即附着在手机元件上,形成一层白色薄薄的松香霜。 你怀疑哪里漏电,你就可以在哪里熏上一层松香霜,若你根本不知该怀疑哪里漏电,你可以将整块手机板一起熏。熏完后,给手机加电,电压4.3V左右    电流5A    上电后黑头接地   红头短接充电管旁边的大电容,这是要注意观察手机主板上的元件,如果短路的元件上的白色的松香霜就会熔化。 (原形毕露啦)!它就是漏电真凶了,然后把这个原件换掉(滤波电容直接翘掉不用再按)

    希望各位大神多多提拔和打赏  也希望能对一些手机维修的小白能带来帮助

网友:
                   这只是一些通病  谢谢支持

网友A:
这方法还真是好用,下次修笔记本试下楼主的方法,就是刷完松香,还是用洗板水洗干净好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方法还真是好用,下次修笔记本试下楼主的方法,就是刷完松香,还是用洗板水洗干净好些。

笔记本 的话  不一定能用  不过大短是没有触发的    谢谢!  支持 !

网友:
这个方法不错  以前一直都摸啊摸

网友B:
松香会不会导电哦   ????接电会烧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松香会不会导电哦   ????接电会烧吗

不会   松香  不会导电的

网友:
不错   长见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松香会不会导电哦   ????接电会烧吗

松香不导电
松香又称助焊剂
由于金属表面同空气接触后都会生成一层氧化膜,温度越高,氧化越厉害。这层氧化膜阻止液态焊锡对金属的湿润作用,犹如玻璃上沾上油就会使水不能湿润一样。焊剂就是用于清除氧化膜的一种专用材料。
本回答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