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H61-S3 上电掉电求助

楼主(2018-01-25):
技嘉GA-H61-S3  REV:1。0  上电二秒掉电,有复位。 供电都正常,量32。768    25M时钟都正常,BIOS也刷过。 不知道怎么修了,求助一下

网友:
查下IO电压检测脚 126 127脚....有可能电压偏高

网友:
是重启还是立马保护 重启就查vccpll1.8v   保护就查126 127 脚的检测电压有没偏高              希望有所铕帮助

网友:
上电二秒掉电,还能不能立即重启,这个也要看清楚

网友:
慢慢查,应该是那个信号;出问题,这个修的也比较多

网友:
IO检测脚那边 V1到V5 电阻每个换掉

网友:
我是新手   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
修好没有

网友:
我也有片

网友:
BIOS有没有刷一下。应该是那个供电出问题了。

网友:
据说技嘉主板重启要先刷BIOS,会有惊喜,呵呵

网友:
新手学习中,多看多学,感谢各位大大的文章

网友:
我也有块这样的板,查电压查不出什么问题,偶尔会进入系统,有时候可以运行10几个小时,有时能开机进系统很快有重启,多数时候是风扇停了转又停,抜掉2个电压插头,有时发现ATX电源都不能短接启动,据说是有进过水,不进系统时跑码28

网友:
看掉电后还能不能再次触发,如果可以的话就不是IO方向,如果不能再触发,那就是VIN2与VIN3电压偏高或偏低的问题,你看下图纸,如果能再触发的话就在VCORE以前的信号入手,一般是VCCSA,VTT_EN这些接的8.2K和22K电阻问题

网友:
系统重启有可能跟CPU_VTT的开启信号(VTT _ EN)不良有关

网友:
这个是刚好东西正需要,谢谢楼主这个是刚好东西正需要,谢谢楼主

网友(2018-02-24):
再干几次BIOS啊

网友:
我们这种小小白先看,学习下思路

网友:
IO电感比较多故障

网友:
我不会修板子,但是这里的文章都写得非常棒,有必要学习学习

网友:
这板掉电的问题好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