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4321S花屏求助

楼主(2018-01-25):
客户送修了一个HP  4321S ,  开始的故障是公共点短路,烧机发现有一个电容烫,拆掉了。上电正常,电流也正常,就是屏幕无显示。 外接了一个显示器,有花屏。   加焊了一下显卡,没有变化。   摸显存也没有明显发烫的。   现在不知道怎么排除是显卡的问题,还是显存的问题。 显存有四个。  不知道大家碰上这种情况是怎么处理的。

网友:
花屏有很多钟。图片呢!我看还是先排除显卡吧

网友:
显卡明显就欠                                           g    an

(显存导致的外显内不显,很少碰到)

网友:
外接花屏,内接无显,继续干显卡,最好推一下

网友:
这个型号的很少显存 ,你还是看显卡吧

网友:
换一个显卡呀   !!!!!!!!!!!1

网友:
先上个图片看看吧,一般显卡问题多

网友:
楼主最好拍了照片发出来看看,你说花屏也有分一些细节的。实在不行就重植试试了

网友:
这个机器好象是A卡,出现这种情况显卡坏了可能性大,得换。

网友:
电容短路和显卡有什么关系呢

网友:
查查显卡现存供电  在不行就直接干吧

网友:
应该是显卡的问题,查查显卡的条件是否都满足?

网友:
很大几率是显卡的问题,有条件的话先换掉吧

网友:
得看一下花是什么样子   有可能显卡 也有可能是显存

网友:
这种情况也是少见了,修好这,那也是坏的。。。。

网友A:
外接花屏,内接无显,继续干显卡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外接花屏,内接无显,继续干显卡

外接花屏,也可能是显存和显卡供电,他一没上图,二没说电流多少,不好判断

网友:
上图片看看哪种花,这个显卡问题多

网友:
不管什么板子 慢慢查总是能修好的  就怕一修哥乱搞,其实这个板子这种情况已经算好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