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TPN-Q159 单桥皮了个洞还值得修不

楼主(2018-01-25):
客户送修一个HP TPN-Q159笔记本,说是插USB之后坏了。 当时就感应该是桥坏了,拆开一看,桥中间都破了一人小洞。   主板型号
DAG35AMB8E0  ,在论坛里也没找到图纸。  再上网查一下,发现这个桥得120一个。   这个板子CPU还是板载的,不知道这个正常应该报多少钱,300高不高?

网友:
这个是同行的吧。要不300有点低。这还是6代以上的机器吧

网友A:
cpu不好换。。。amd的还行

网友:
这机器有点位图。图纸你自己找找看吧

网友:
我觉得不值得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不好换。。。amd的还行

人家要换桥 ,也不是换U

网友:
300 可以了

网友:
300差不多了,一般就是这个价

网友:
这种问题 同行200 顾客300不为多的

网友:
这种关键是要换了能好才行

网友:
客户同行?同行300厉害了,我这同行都没超过200的,是我拖大家后腿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