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华硕UX50v掉电维修

楼主(2018-01-25):
接一台华硕UX50v,凌动的CPU,独立英伟达G98显卡,插电流表开机瞬间电流0.240掉电,反复。拆机测量,开机瞬间电压除CPU,VCCP外,全部都有,翻看图纸,来到ALL_SYSTEM_PWRGD ,pwrgd信号相与,“大与门”设计,华硕上的大与门设计比较少,维修简单,逐路割断主板线路测试,+VCCP_PWRGD无电压,其他几路pwrgd全部都有1.5V电压,随设计图分析, tps51117损坏导致PWRGD信号不发出掉电,更换后解决,维修简单,主要是说一下,华硕也有“大与门”设计。比较少见。看来各厂家的设计思路逐步在互相借鉴后同化

网友:
这个机器有点老啊。。 478的CPU

网友:
不会修掉电!!碰到掉电机器想吐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