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讨论一下iphone6S plus刷机报错4014

楼主(2018-01-25):
遇到3个了 一个是扩容出现刷机亮白苹果又黑掉报错4014 主板焊盘阻值都正常也排除3个电阻有问题。用爱思刷机19%时一般手机会从恢复模式跳到正常模式亮起苹果进行刷机。但这几台都是从恢复模式跳到DFU模式有亮起苹果不出进度条又黑掉 不能进到正常模式进行刷机。有没有大神遇到过类似问题?求教求教!!

网友A:
我手里有个苹果5S跟你说的故障是一样的,不过我这台是摔后成这个样子的!

网友(点评):
我有一个ipad air 扩容后出现无法进入恢复模式,重做了暂存,之后刷机是报错无效序列号,错误40,以为是硬盘,换了一个还是这样,后来去动USB管,接着后面刷机就出现报错4014,不能进入恢复模式,这个是CPU还是USB?

网友:
没遇到过跟你说的故障一样的  等遇到过跟你说的故障一样的再说

网友:
你装原盘是报错4013吧??基带可能虚汗了

网友:
装原盘报错4013,新盘报错4014,我原来碰到过一个6s扩容出现这个问题,最后故障时基带有一路供电短路,电容爆造成的,检查一下基带几路电压输出点有没有短路的

网友:
老铁               后来咋处理的

网友B:
接6S刷机报错 白苹果重启 QQ541072535VX同号 本人诚信 电话17688921907

网友C:
可以先看看是不是有锡珠在板子上短路了  刷机刚有进度就报错可能就是硬盘的问题  重写底层试试  不行的话就检查基带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先看看是不是有锡珠在板子上短路了  刷机刚有进度就报错可能就是硬盘的问题  重写底层试试  不行的话就 ...

换过硬盘 写过底层 这些都有排除 还是一样

网友:
检查基带

网友:
都说6P 基带通病 看来真是不少......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我手里有个苹果5S跟你说的故障是一样的,不过我这台是摔后成这个样子的!

5S是硬盘,白苹果立马黑屏,处理了好几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接6S刷机报错 白苹果重启 QQ541072535VX同号 本人诚信 电话17688921907

报错看看报啥,什么时候报错,看你故障显示一出进度条就报错4013.

网友:
刷机故障代码有时候也就是个参考,有些问题匪夷所思,还在学习中!

网友:
这你可以装回原机硬盘再看。排除你硬盘问题。不过我看应该是基带

网友:
引用 网友D:
5S是硬盘,白苹果立马黑屏,处理了好几台了

对就是刷到百分之20多提示4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