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得实AR-300K打印任务完成后继续出纸的问题,求大神帮忙

楼主(2018-01-25):
如题,用的后进纸,进纸传感器已清理,也恢复了出厂,甚至连接口板也换了。可问题依然存在。已无从下手。求教

网友A:
都在吃饭?都在吃饭?都在吃饭?都在吃饭?都在吃饭?都在吃饭?都在吃饭?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都在吃饭?都在吃饭?都在吃饭?都在吃饭?都在吃饭?都在吃饭?都在吃饭?

你自定义了你的纸张了吗,纸的长与宽指定了没。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自定义了你的纸张了吗,纸的长与宽指定了没。

我又把传感器用毛刷过了一遍,问题已经解决了.

网友:
这两天和得实300K兑上了,今天又碰到一个差不多问题的,机子是医院用来打清单用的,不过这个打印完后有停止,但是后面有一页A4纸左右长度的空白。

网友:
这个是系统设置的问题么?是不是恢复出厂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