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7PLUS添加指纹不能进入指纹录入界面

楼主(2018-01-25):
HOME键返回功能正常,就是不能进入指纹录入界面。找到了一些电路图也没有看明白是什么意思。^**^:liuhan:

网友A:
说实话你给的图对我判断一点用都没有。两个照片我表示没看懂故障现像。第一有反回证明指纹是原装的。二你看添加指纹那里是蓝色字。证明指纹数据或供电正常。如果进入添指纹跳了刷机吧。三如果录入指纹界面手指放上 去无反应就是没有指纹升压。详情我有看贴子。自己看去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说实话你给的图对我判断一点用都没有。两个照片我表示没看懂故障现像。第一有反回证明指纹是原装的。二你看 ...

应该是第二种,手机里面的东西太多,不想刷机,你看第一张图有点模糊,是我好不容易抢拍的,可以说一闪而过,就出现失败那张图。不知道自己测试的座子对地阻值有没有哪位大侠测试过,是否跟我测试的一样?最后,还是要感谢这位大侠的指点!

网友:
你需要吧现象像楼上的说的那样阐述,大家好判断啊,光看阻止好像并不明朗啊

网友:
感觉这个好复杂的样子   我还要继续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