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实地维修6代故障板

楼主(2018-01-25):
实地2期学员维修6代故障版,接到老师发的故障版后先观察主板有无进水、掉件、弯曲等 无异常
上电测试开机电流正常 屏幕无显示,断电万用表测量显示座发现CPU到显示坐的1.8V复位信号没有
在座子附近找到一个1.8V飞线过去问题解决。

网友A:
楼主在基地学了多久,理论加实践可以。现在感觉维修手机比笔记本赚钱呐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在基地学了多久,理论加实践可以。现在感觉维修手机比笔记本赚钱呐

谢谢, 在基地学了差不多两个月

网友B:
真牛掰,一条线解决问题。不会有后遗症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真牛掰,一条线解决问题。不会有后遗症么。

一般不会,用绿油固化好就没问题

网友:
现在感觉维修手机比笔记本赚钱呐

网友:
哦  下次遇到这种情况,也可以尝试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