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M52LT-D3不跑码维修

楼主(2018-01-25):
                    技嘉M52LT-D3不跑码维修
  主板板号:M52LT-D3

主板版本

上个主板高清图

故障现象:无复位,不跑码

维修思路:无复位,测量各大供电正常,测HT1_VLD发现异常。

直接拆掉Q279,跑码亮机,以为结束了,插上显卡发现又不跑码了,复位跳。

拔掉显卡一样,难道是提前HT1_VLD出来导致,迅速更换好Q58 Q279 再次上电跑码亮机。

总结:HT1_VLD导致无复位,时序错乱导致不跑码。最后是Q58损坏导致。

维修结束,看客随手加个分,谢谢。

网友A:
敢问大佬HT1_VLD是什么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敢问大佬HT1_VLD是什么信号????

总线电压的信号,由桥发出总线电压的HT_vDD_EN  去开始总线供电,总线电压正常后返回给桥一个信号就是HT_VLD  该信号进桥,桥才会发出复位

网友:
时序混乱了,这都能发现真不错,受教了,嘻嘻

网友:
时序都被弄晕了 楼主厉害

网友:
出电压 还有时序  乱了 也不跑码

网友:
感謝您分享您的HT1_VLD信息。 謝謝

网友:
HT_VLD产生的控制三极管确实不能直接拆掉,时序乱了

网友:
HT1_VLD导致无复位。。。
对于复位不正常的板子修起来我是乱点一通,没有一点思路。这里学习了。

网友:
我们这种小小白先看,学习下思路

网友:
这个帖子主要想表达时序严谨性,杂牌主板基本没有

网友:
请教一下楼主,HT1_VLD信号是干嘛的?

网友:
HT1_VLD信号是干嘛的?谢谢楼主啊啊啊

网友:
。。。 这个板子还有修的价值么?   某宝上几十一块

网友:
写的很明白学习了

网友:
路过,学习了。非常的好学习了!!!!!!

网友(2018-02-26):
好技术啊

网友:
这么快就修好了啊

网友:
思路清晰 台式机能修到这种程度的 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