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体机]
联想C455 独显一体机 0.7电流通病维修

楼主(2018-01-25):
联想C455一体机,光驱硬盘都插上,电流上到1A多,裸板一直在0.7左右跳变,是独显,看了下风扇堵死,当即干了一把显卡不行,后发现这个cpu是三合一的AMD芯片,发热量比显卡大多了,又干了把AMD芯片,还是不行,于是搜论坛,发现很多现象一样的机器,我这个是独显,到某宝买了一个bios刷上果然亮机了,欢欢喜喜插上硬盘上螺丝,这时怪事出现了,硬盘老是不进系统,开关了两次又开不起来了,还是老现象,猜测可能是bios芯片坏了,这里说一下,因为看到一个兄弟的贴子一样的现象,他后来换硬盘好的,我猜测可能因为是硬盘里装的是win10系统,分区格式不对,导致bios错乱了,于是又刷了一遍bios亮机,把硬盘和bios里的相关格式和参数改掉,装了个win7,至此修好一直没有出现问题。传下bios程序,8M是南桥bios,1M是ec的。

网友A:
修的很详细 bios的问题真多
先怀疑显卡和cpu

网友B:
支持技术控!谢谢楼主分享。动手能力真强。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的很详细 bios的问题真多
先怀疑显卡和cpu

其实知道通病下次直接刷BIOS就好了,我绕了一大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支持技术控!谢谢楼主分享。动手能力真强。

就这样绕来绕去修了一天,下次遇到直接干bios

网友:
好经验,下次遇到就可少走弯路了

网友:
曾经我修过一台联想z370的笔记本,也是硬盘引起,客户装了好几个乱七八糟的系统,刷完bios只要用他硬盘引导,死机,然后关掉又不显,又得重刷bios,最后也是把它硬盘格了才正常。

网友:
我发现这几年的机器刷BOIS才是王道呀!

网友:
最后还是刷BIOS解决。。。联想一体机很多是BIOS问题

网友C:
我也遇到这个机器,都是BIOS放电后再把系统从新装了一下就好了

网友:
楼主学习了 感谢楼主分享经验

网友:
学习到了原来这样也可能搞坏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遇到这个机器,都是BIOS放电后再把系统从新装了一下就好了

试过了几次不行,无奈只有刷bios了

网友:
其实,这款机我修得也满多的,最后来说还是三合一桥坏得比BIOS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