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联想t440装系统后过几天就没有系统了,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8-01-25):
我想问问,这是怎么回事,当时装好系统后能够正常使用。就是客户拿回去没两天就又坏了,硬盘我都换了两个了,还是一样,而且只能装win7  32的64的装完解压后会蓝屏  报错是0x0000009c。求教大神,急啊  客户都快杀人了:kuqi::kuqi:

补充内容 (2018-2-9 11:02):
额,各位大神,我对不起大家,我搞错了,T440是静电保护,而装不上系统是yogaS1

网友A:
先刷写BIOS  估计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刷写BIOS  估计就好了

bios 会影响认不到系统吗,硬盘都认到了

网友B:
是固态盘吗。有时兼容性会的哦。。其它就不懂了。

网友C:
换个内存试试。。你那个蓝屏代码一般是硬件问题引起的。。还有WIN7不就分32位和64位的吗?到底安装什么系统就蓝屏啊?

网友D:
是不是硬盘有坏道,修复一下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固态盘吗。有时兼容性会的哦。。其它就不懂了。

他本身有个16G的固态  不过系统是装在机械上的 新硬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个内存试试。。你那个蓝屏代码一般是硬件问题引起的。。还有WIN7不就分32位和64位的吗?到底安装什么系统 ...

装64的蓝屏  内存我换了 但是在我这边没问题啊 就是在客户手上就出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硬盘有坏道,修复一下看看

硬盘是换的新的   而且换了两个了

网友C:
那你这个问题不好整,,用几天系统才崩溃。。连硬盘都换了不可能是什么病毒和硬盘的问题。。内存你也换过了。。要不就采纳下楼上的刷下BIOS试试吧。。想不通没碰到过。。。

网友E:
是不是COMS没电引起的BIOS不保存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不是COMS没电引起的BIOS不保存

纽扣电池有电,时间这些都是保存了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C:
那你这个问题不好整,,用几天系统才崩溃。。连硬盘都换了不可能是什么病毒和硬盘的问题。。内存你也换过了 ...

现在就等客户回复还要不要修了。

网友:
维修的道路是坎坷的,只要有耐心,再加上细心一定能搞定。

网友:
先修复引导看看在判断硬件不要一上来就先搞硬件

网友:
估计是硬盘有问题吧。或者用户误删除东西了

网友:
内存换过吗 是一条还是两条

网友:
bios 会影响认不到系统吗,硬盘都认到了

网友G:
有可能是16G固态引起的,把它拆了不装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G:
有可能是16G固态引起的,把它拆了不装试试

这个到没有试过  现在客户也不修已经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现在就等客户回复还要不要修了。

其实很简单的啦,先拆了固态,再装
不行刷个BIOS   基本就好了,上次遇到一台,不过不是你的这种现像,我是拆了,固态硬盘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