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vostro14-5459 插上适配器触摸板前面灯亮,不加电.

楼主(2018-01-25):
插上适配器触摸板前面灯亮,有19V,3,3 5V正常,然后按下开关键后那个白色灯就灭了,3,3 5为0V,因为没找到图纸,只能淘宝买了个bios,再刷完后白色灯直接亮下就灭了,3.3 5V也瞬间有个跳变就成0V了,但是接口处的19V正常.请教下这个笔记本还需要查哪里呢?

网友:
不好说,这样的问题还是要仔细检查,现在笔记本好多都不好修了

网友:
看样式是后级短路保护了吧

网友:
是不是短路保护,3,5V后续电路保护掉电了

网友A:
查下5V后级可能有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下5V后级可能有短路.................

没有图纸,怎么查后级的短路?????????????

网友:
这个图纸淘宝也没有卖的,还有办法吗??

网友(2018-02-24):
后级有短路?没图纸就只慢慢跑线路咯

网友:
后级短路保护了吧,   慢慢搞吧

网友:
DELL的机子  容易短路   这机子估计是后级短路了   查下估计很快有结果

网友B:
感谢楼主分享,楼主思路很清晰。跟楼主学习。!

网友:
是不是后继又短路的地方啊....................................

网友:
看19V出来了没,然后修3 5V吧。看看检测电路

网友:
这是短路了  大哥

网友:
交给靠谱点的同行吧,,,,,,,,,,,,,,,,,,,,,,,,,,别扩大问题了

网友:
这个是二级电压短路了,你把二级转换这几个电压一个一个的量,肯定能量出来

网友:
觉得是后继短路,引起3  5V保护,先查下3  5V后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谢楼主分享,楼主思路很清晰。跟楼主学习。!

你学到什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