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机电脑电源,三阳盘古威龙600上电无反应

楼主(2018-01-25):
cm6800tx+EST7610的方案,主动pfc,PS-ON短地无反应,测cm6800tx13脚无电压。
将cm6800tx拆下,用万用表二极管档红表笔接10脚,黑表笔测各脚数值如下
123 4 5 67 8
0.749 0.769 1.206 0.745 0.746 0.743 0.722 0.747
9 ------ 11 12 13 14 15 16
0.748 ------ 0.626 0.626 0.529 0.628 0.747 0.749

这个正常吗,有资料说3脚应该数值小一点,我这个相反偏大(是拆下来的原因?),
手头没有6800,哪位有帮我量量未安装情况下各脚尤其是3脚的压降情况?

网友:
cm6800电源出现问题保护后都会关闭13脚供电吗?还是说明控制光耦的EST7610有问题?如图正常情况下应该是EST7610的3脚输出低电平,开启6800的13脚供电。

网友:
将强制将图中光耦2脚通过1k电阻接地,13脚得电,14脚有7.5V。还是不工作以下是得电后cm6800各脚电压
1        2        3        4        5        6        7        8
0.8        2.5        7.5        2.1        2.6        0        1.5        0.09
9        10        11        12        13        14        15        16
0        0        0        15        15.9        7.52        2.12        2.5

网友:
直接换个好电源试验一下、一般电脑电源控制是处罚启动、利用出发点短路一下看能启动吧如果启动不了那是原机电源坏了、

网友:
我还碰到过一个电源,在A处可以用,在B处老是重启。。。。。。

网友:
大家看看这是根据电路板绘制的电路图(头一次用tinyCAD,画的不是很好)。大家注意其中R12是贴片电阻但是没有标阻值,实测1.9k。从这个图上看,EST.SY7510的作用就是控制风扇的作用,别的作用还有吗?高手指点一二(网上查不到EST.SY7510的信息)。

网友:
根据线路板绘制的电路图,这是监控芯片EST7610部分。

补充内容 (2018-2-26 15:33):
修好了,是PFC电路电阻开焊导致pfc电压偏低。收获是跑了整个电源的电路图,更清晰的了解了该电源的工作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