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asus ve228tr 固件

楼主(2018-01-25):
求助 asus ve228tr 固件 Logo定住,确定是固件问题.

网友A:
能显示LOGO的话,其它显示器就已经亮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能显示LOGO的话,其它显示器就已经亮了,,,,

出现画面,但是「VGA模式」一直停在画面不消失.  确定是资料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出现画面,但是「VGA模式」一直停在画面不消失.  确定是资料问题.

那就正常了,,,只是再查查按键,。。。。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就正常了,,,只是再查查按键,。。。。

确定是资料. 按键都拔了. 等人提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