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手机维修]
三星S7 edge 请各位给个思路!

楼主(2018-01-25):
    接了三星S7 EDGE 一台 维修,故障现象是 接电漏电55毫安, 开机键电压只有0.6V  电源IC MAX77854 换过后问题依旧 , 大电源PM8996  小电源PM8004  基带电源   音频IC  拆下来还是 漏电55 毫安,不知道MAX77854 是给哪些电路供电,就差CPU 和字库以及功放没拆 麻烦各位给点思路。

网友:
我也遇到过,查查WiFi或者显示供电吧。在不行功放供电也断开。

网友A:
我也遇到过,查查WiFi或者显示供电吧。在不行功放供电也断开

网友:
应该会有点烫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遇到过,查查WiFi或者显示供电吧。在不行功放供电也断开

有S7图纸吗?之前碰到一个可以开机但死活不进系统的、刷机包能刷进去但开机非常非常非常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遇到过,查查WiFi或者显示供电吧。在不行功放供电也断开

哎,放弃了 没修了

网友:
开机键应该1.8V,漏电检测一下小电容对地有没有短路的

网友:
充电管理吧。。。。。。。。。。。。

网友:
你看看有没有短路的电容,或者再研究研究图纸

网友B:
以前修过一个,一 般 是 字 库 有 问 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以前修过一个,一 般 是 字 库 有 问 题。

漏电,待机电压低,字库问题也会这样吗

网友(2018-03-10):
楼主修的怎么样了?能不能告一下屏幕下面的返回键、任务键的控制芯片供电是哪个芯片负责的? 大概3~3.3v电压

网友:
VBAT短路了吧。这个三星S6这个问题特别多的哦